[资料] 机械和移动控制设备MS5314参数与替代AD5314

楼主(2022-06-06):
MS5314描述
MS5314是一款10bit四通道输出的电压型DAC,接口可以兼容TMS320、SPI、QSPI和Micro wire串口。MS5314数据有16bit,包括DAC通道地址、控制字节和10bit DAC数据。MS5314电源范围是2.5V到5.5V。
MS5314 封装为 MSOP10。
特点
10bit 精度
建立时间 3us
低功耗,5V 时 8mW,3V 时 3.6mW
集成 REF 缓冲器
集成输出 buffer
软件 Power down
电源电压:2.5V5.5V
应用
数字伺服系统控制
数字补偿和增益调节
工业过程控制
机械和移动控制设备
大容量存储设备
封装图

管脚图

管脚说明图

内部框图

MS5314 pin=pin AD5314
封装和管脚定义都是一样的,装上直接就能用
应用说明
总体功能
MS5314 是一个 10bit 单电源的数模转换器,其架构采用电阻阵列结构,集成了串行接口、速率和关断逻辑控制、基准输入缓冲器、电阻串和输出轨到轨 buffer。
输出电压可以表示为:

其中:D 表示输入到数模转换器的码的十进制值;
N 表示转换器的精度;
串行接口
MS5314 数字输入接口采用通用的 3 线串口方式,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30MHz。且可兼容标准 SPI、QSPI、MICROWIRE 和 DSP 接口。
MS5314 的数据字有两部分构成:控制位(D15D12)和数字位(D9D0)。如下图所示:

PD: 1 为正常工作模式;0 为掉电模式,DAC 输出 buffer 为高阻态;
LDAC:1,更新当前地址的数据输入寄存器,但不更新 DAC 寄存器;
0,根据当前四个 DAC 寄存器同时更新到输出;
电源供电旁路和地管理
为了提高系统性能,PCB 设计时应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别接不同的地连接层,两个地板面应在系统的低阻抗节点处连接在一起。最好将 DAC 的 AGND 连到系统的模拟地,以确保模拟地电流能够很好的管理,且模拟地连接线的的压降可忽略。
芯片电源和地之间应接 0.1uF 的陶瓷去耦电容,且安装在离芯片尽可能近的地方。使用磁环可进一步将系统的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
封装外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