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 nothing in layout

楼主(2022-06-07):
DRC可以过,LVS 过不了了,出现 nothing in layout,而且 不仅仅是IC618  ,IC617都有,:但是 以前画的版图,lvs是好的。
很玄学,麻烦大家说一下。

网友:
感觉像是你的VDD and GND的 Label没打好。

网友A:
tf有时自动脱掉,需要重新指定下。基本是layout的TF问题。

网友:
Top Cell填错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有时自动脱掉,需要重新指定下。基本是layout的TF问题。

tf的意思?怎么指定??  怎么 添加、、、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tf的意思?怎么指定??  怎么 添加、、、谢谢您

找到工艺库存放的路径,在工艺库文件当前路径下会看到.tf后缀的文件,将他复制到你打开cadence的运行目录之下。重启cadence即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工艺库存放的路径,在工艺库文件当前路径下会看到.tf后缀的文件,将他复制到你打开cadence的运行目录 ...

我刚刚把techfile复制到了 运行的cadence目录下,结果还是 跑不了,您说的.tf 文件  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把techfile复制到了 运行的cadence目录下,结果还是 跑不了,您说的.tf 文件  是?

...

ciw->TFmgr  ->load

楼主:
试过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