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 PSRR请教

楼主(2022-06-07):
请教一下,最近在做高压转低压 LDO,PSRR仿真图像有问题,我仿PSRR就是在电源处给一个1V交流小信号,仿输出VOUT DB20曲线,仿了3种极限工艺角,现在情况是:中频高频的PSRR应该是比低频低,但是我仿出来的却是比低频高,不知道为什么,有经验的大佬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A:
如果没有仿错的话你这结果是非常好的

网友B:
你要看看buck里面是什么。要是有电感的话 不好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看buck里面是什么。要是有电感的话 不好说哦

没有电感,有个1uF的电容是片外接的,功率管旁边的是一个1pF的电容可以起到超调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仿错的话你这结果是非常好的

请问如何分析的,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分析的,愿闻其详

你的结构和普通的LDO是有区别的,可能是因为引入的结构提升了电源电压抑制比(前提是电路仿真没有出错)

网友C:
能看看你的ea结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看看你的ea结构么?

EA的结构就是一级的折叠共源共栅

网友C:
没有特殊的结构。psr还能这么高,是不是没加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特殊的结构。psr还能这么高,是不是没加补偿。

外接了一个片外1uF电容,片内有一个1pF电容用来频率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了一个片外1uF电容,片内有一个1pF电容用来频率补偿

片内的1pF电容不是补偿电容,是前馈电容,这个是因为没有补偿,带宽特高导致的。

网友:
请问你参考的是哪篇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三个corner psr 差20db合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感,有个1uF的电容是片外接的,功率管旁边的是一个1pF的电容可以起到超调的作用
...

与电阻并联的电容起到超调是什么意思,请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感,有个1uF的电容是片外接的,功率管旁边的是一个1pF的电容可以起到超调的作用
...

1uF电容是接AVDD,还是接的ldo输出啊?buck里面具体是啥啊,看一下avdd的psr是什么样的

网友E:
1pF的电容是引入一个零点,用来代替传统的ESR零点。优点是零点可控,稳定;缺点是同时也会引入一个极点,且此极点和我们想引入的零点很近,除非用很低的VREF也就是β值才能将额外引入的极点推向带外,将零点保留在带内和其他的极点抵消。就是推下VOUT到VFB的传输函数即可。
1uF的电容是接在输出端VOUT的片外电容。这个电容会将输出节点对应的极点推向很低频,做主极点。

PSRR的中频段和低频段的大小关系,要看你的PSR传输函数的零极点分布。一般来说PSR传输函数的分母是你的LoopGain。所以你的LoopGain的主极点对应PSR曲线中的零点,即上翘的那一点。
建议将PSR的传输函数大概推导下后再解释仿真曲线。现在来看你的PSR传输函数中的零极点较多。

网友F:
你这是轻载的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uF电容是接AVDD,还是接的ldo输出啊?buck里面具体是啥啊,看一下avdd的psr是什么样的
...

接LDO输出,BUCK是一个降压电路,将高压降到5V供给其他模块供电,我跑的就是整体的LDO的PSR,也就是AVDD的PS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轻载的结果吧?

贴的图是给的8mA负载时的结果,我又试了轻载5uA时的效果,变化不是很大,感觉就是零极点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pF的电容是引入一个零点,用来代替传统的ESR零点。优点是零点可控,稳定;缺点是同时也会引入一个极点,且 ...

感谢楼主的分析,我对零极点的分析有点陌生,我这个仿真,零极点过多会影响瞬态特性或者稳定性吗

网友:
1 零极点肯定影响稳定性。在设计时先弄清大概零极点数量,再安排他们的关系得到最终补偿方案
2 零极点影响带宽,从而影响瞬态特性。

网友:
中频有个零点吧,找找是哪里引入的。不过这个PSR真的好高,应该不是小节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LDO输出,BUCK是一个降压电路,将高压降到5V供给其他模块供电,我跑的就是整体的LDO的PSR,也就是AVDD的 ...

你跑的是avdd的对应psr肯定不行啊,应该是vdd对应的psr才对,你输出管的power是vdd。avdd只是你内部转出来的电压,不是外部供电,应该看外部供电即vdd对应的psr

网友:
去改变电容大小就可以看到你想看到的中频更低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