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从数学的角度理解简并点--欢迎来拍砖

楼主(2022-06-07):
       拉扎维的书上介绍了简并点的概念,并且他是从电路的电流等于零时候的状态,定义简并点的。但是浏览了站内的帖子,发现拉扎维的讲法很有迷惑性,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电路建立的点不止一个,除了零点外还有其他的。站内的帖子有提到稳定解,和非稳定解的概念,“就我的理解, 一般来所一个电路有可能存在一个以上满足KCL/KVL电路方程的解(工作点), 比如例子中通过断开环路扫描的交点就是其中的一个解.这些解中有的是稳定解, 有的可能是非稳定解. 其区别在于, 如果电路目前工作在稳定解, 当出现扰动时(比如实际电路中的噪声), 电路会自动回到稳定解; 而如果电路目前处于非稳定解, 则当任何扰动出现时, 电路会偏离这个解过渡到另一个稳定解(比如带正反馈的latch电路的亚稳态工作点). 对于不稳定的解, 只在理想情况下存在, 由于实际电路总是有噪声扰动,  固电路实际不停留在这个工作点上;
而如果一个BG电路存在两个以上的稳定解, 或者把这些稳定解称为简并工作点的话, 其中只有一个是目标工作点, 则需要增加启动电路使其它简并工作点变成非解(即它不再是满足带启动电路后的KVL/KCL电路方程的解)或者变成非稳定解(只在理想无噪声时存在).”
      我觉得这个提法解释的比拉扎维要详细多了。但是稳定解,非稳定解,这并非是一个教科书上的概念(或许我没有找到),我试图从大学数学,或者信号与系统教科书上寻找答案,发现用线性代数里的特征值解释好像比较合适。因为我们的电路的计算过程实际上是多个KVL,KCL方程联立求值,这种求值实际上是将系数组成一个矩阵,变量组成一个矩阵,对系数矩阵进行变换,求出一组特征值。这组特征值应该就是方程的解,对应电路中就是简并点。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欢迎拍砖,把我拍醒。

网友A:
应该就是和求方程的根一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和求方程的根一个意思吧

电流为零是一个稳定解吧?

网友B:
有关电路解的稳定性的参考资料
http://www.baiven.com/baike/223/30588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关电路解的稳定性的参考资料
http://www.baiven.com/baike/223/305889.html

这个是想表达“位于山尖的小球是不稳定的”,“位于山谷低的小球是稳定的” 这个概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想表达“位于山尖的小球是不稳定的”,“位于山谷低的小球是稳定的” 这个概念吗?
...

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PPT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kenkundert.com/docs/bctm98-MSsim.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关电路解的稳定性的参考资料
http://www.baiven.com/baike/223/305889.html

很好的一份资料

网友C(2022-09-24):
矩阵这段有个本质错误。kcl/kvl建立的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非线性方程,因此有多个解是可能的。在每个解的附近展开才是线性方程,对应一个矩阵。对于一个线性矩阵,要么有一个解,要么无解,要么无穷解,就没法讨论简并了。换成电路的语言,就是实际的mos等器件放里面才容易有简并点出现。如果一个电路里全是理想电阻电容之类的就没有什么多个工作点的问题好讨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矩阵这段有个本质错误。kcl/kvl建立的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非线性方程,因此有多个解是可能的。在每个解的附 ...

谢谢指正。学的似懂非懂,而又搅和在一起,最可怕了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B:
https://kenkundert.com/docs/bctm98-MSsim.pdf

你好,可以上传一下吗?链接失效了

网友(2025-06-17):
引用 网友B:
https://kenkundert.com/docs/bctm98-MSsim.pdf

可以上传一下ppt吗,链接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