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so中器件无法选中问题

楼主(2022-06-07):
对一个器件的属性进行修改,按Q键之后选中器件,器件周围是紫色的框,无法查看属性,多次使用esc按键退出后,器件周围框仍然是紫色且无法修改属性,如图片所示。我重新打开电路图,也不起作用。请教大家如何处理此类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按到大写键

网友A(2024-01-16):
检查工具栏第二排光标类型,在select选项里 选中Instance Select Filter即可
或者选择默认Default Select Filter,最右侧打开Open Select Filter,勾选想选中的元素

网友B(2024-04-15):
借楼问一下,在layout里如何在选中器件时让器件边缘也高亮

网友(2025-01-02):
引用 网友A:
检查工具栏第二排光标类型,在select选项里 选中Instance Select Filter即可
或者选择默认Default Select F ...

没找到,可以截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一下,在layout里如何在选中器件时让器件边缘也高亮

display文件里面,器件高亮应该是hilite_draw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工具栏第二排光标类型,在select选项里 选中Instance Select Filter即可
或者选择默认Default Select F ...

确实有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