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分为横向和纵向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2-06-07):
我们现在用的工艺,给的IO分为vertical和horizontal,但是我研究了一下,很多电源IO其实vertical和horizontal版图和电路是一样的,部分信号IO版图电路不一样,这种不一样的为什么要分个横向和纵向呢?
比如名字叫WRNE28LV和WRNE28LH的IO不一样,如果把纵向摆放的WRNE28LV换成WREN28LH就会多出很多DRC出来?看DRC rule,对于这种纵向和横向的要求不一样。那么把其分为WRNE28LV和WRNE28LH的目的是什么呢?
蹲个大佬~.~

网友:
有的工艺是因为整个chip的低压的管子poly要保持一致,所以IO就要分两套来做

网友:
因为绕线是分横向和纵向的,在偶数层,绕线是纵向的的,那么IO port应该放在水平方向,同理在奇数层,IO在垂直方向。目的是1.节省绕线资源。2.减少short drc

网友(2022-07-23):
poly方向要一致的,所以放在不同的芯片边沿,需要分成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