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LVS 问题

楼主(2022-06-07):
这是深阱工艺下的一款版图,DRC已经过了,但是跑LVS的时候出了点怪事,
如图所示,没有其他连线和端口错误,问题出在一个反相器上,版图里画的是一个反相器,原理图里也是反相器的电路图,但是LVS就是要把P管和N管单独区分出来不认我这个反相器。报告显示原理图比版图多了一个P管一个N管,版图比原理图多了一个反相器,我寻思这不是一个东西吗,他为什么不认呢?
我单独把该反相器建立cell跑LVS能通过,单独删掉一个P管或一个N管也能正常报错。
求大佬指惑

网友:
查一查反向器前后的线有没有接错,(MIM电容正负极/与非门两个输入)

网友A:
工具报错说明是有地方有问题,不一定是报的地方有问题,可能是与这个反相器相连的线或者器件有问题,沿着输入或输出往前或往后找,认真点,绝对会找到问题

网友:
你电路 sub 接的是 sub 电位 版图上也是接的 sub?

网友:
连接关系有错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已经解决了,原因是反相器的输出线名太长LVS没认出来,手动打上在原理图打上pin和版图label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报错说明是有地方有问题,不一定是报的地方有问题,可能是与这个反相器相连的线或者器件有问题,沿着输 ...

确实是这样,原理图里反相器的输出线名没识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