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个mos管如何实现source与drain合并

楼主(2022-06-07):
virtuoso在xl模式下想合并mos管,有2个mos管让它们之间通过source和drain端这两个端口合并,有什么方法可以合并不?需要设计那些操作可以实现,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直接M键移动合并就行了,如果合了之后孔不在了就去Shift+E把Abut Server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M键移动合并就行了,如果合了之后孔不在了就去Shift+E把Abut Server关了

了解了,谢谢指导

网友:
你把一个管子挪到另一个管子上就OK了

网友B:
source  和 drain 怎么可以合并 这不行的 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urce  和 drain 怎么可以合并 这不行的 会出问题

刚开始用的 virtuoso L模式,mos管可以随意合并,XL模式有限制,有点不习惯用

楼主(2023-02-16):
1.可以将mos建成group,点击对齐
2.xl模式中可以将option中xl设置中选项选上

网友:
建议把MOS flatten然后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