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局ESD总线的问题

楼主(2022-06-07):
40nm工艺,IO环上有一条全局的ESD总线,叫VSS,数字多电源地分开后(没有闭环)造成的ESD负面影响如何分析和评估?或者说数字多电源地的VSS可以连接在一块吗?

楼主:
还有模拟IO能单独用吗?

网友:
要整体來看,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的通!

數字vss 可以全接在一起

楼主:
您好,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数字电压域不同,假如数字IO给core 供电1.1v,另一类数字IO给core2.5v,他们的VSS也能接到一块是吗?是依靠经验得出的结论吗?还是说有什么理论依据得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数字电压域不同,假如数字IO给core 供电1.1v,另一类数字IO给core2.5v,他们的V ...

只要地是0 就可接在一起,除非有負壓...

网友:
这个VSS好像是文档里要求接在一起的吧,作为global的ESD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