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仪表放大器中间节点波形失真问题

楼主(2022-06-07):
      放大器结构为轨到轨输入输出(运放结构如图1),接成反馈回路,闭环增益为2(如图2)。请问A和B点(如图3)失真的原因是什么,而且为什么A,B是失真后输出的波形THD能达到100dB?仿真条件下,class AB的输出摆幅为2.2V时,A和B节点的摆幅非常大达到250mV,意味着输出级只有近似9倍的增益,但直流下class级管子gm有400uS,输出阻抗有4M,放大倍数粗略来讲也有1000倍,为什么会出现A,B节点摆幅这么大呢?

网友A:
我的跟你差不多,但波形可能要好一点,THD也很高。会不会因为输入两种差分对对于不同差分信号放大能力不一样。比如当输入信号比共模电平大的时候,NMOS差分对流过的电流较大,而PMOS差分对的电流减小,导致其放大能力不够,到B点的输出曲线有所失真,此时主要看A点的信号,输出级主要是M25在工作吖?

网友B:
A、B点是跨导线性环路的Floating control节点吧,并不是放大器的输出电压,看看你的IA的全差分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点是跨导线性环路的Floating control节点吧,并不是放大器的输出电压,看看你的IA的全差分输出 ...

A,B是跨导线性环路的Floating control节点,就是想知道这两个节点为什么会失真呢?下图是IA差分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跟你差不多,但波形可能要好一点,THD也很高。会不会因为输入两种差分对对于不同差分信号放大能力不 ...

我思考思考

网友:
ia输出是对的就好了,你的floating control本来也不能轨到轨输出,你非要纠结第一级增益也可以整一下ac gain仿真看一下。如果你觉得增益小了八成是饱和失真了。如果你是觉得问题在于正负两相的输出幅度不相等的话,有可能是线性跨导环的两个np管子gm相差比较大。话说你们这是在做课程作业吗?怎么两个人做的东西完全一样,时间节点也差不多。

网友(2023-03-29):
我仿真的三运放的共模抑制比,为什么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越来越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