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WARING:XDB Database not avaliable:No comparison was made

楼主(2022-06-07):
问题:
LVS验证时候,出现无法查看具体LVS错误,总是报WARING:XDB Database not avaliable:No comparison was made

解决措施:
版图中对应Lable没有标,尤其是电源线和地线

备注:
按照上述解决措施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仍就存在问题,希望评论去多多交流。

网友:
如果不知道哪里没有打label 也可以把 LVS Option 里 supply 的 Abort LVS on power/ground......  选项点灭

网友A:
这样验证在验证LVS 结果就会出来了

网友B(2024-05-21):
引用 网友A:
这样验证在验证LVS 结果就会出来了

但是后面pex提取寄生参数还是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后面pex提取寄生参数还是会报错

LVS 的error 清干净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S 的error 清干净了嘛

lvs没有error只有这个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