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相位裕度大于60,瞬态仿真偶尔震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6-08):
各位坛友,有遇到过上述现象么?
环路稳定,同样的仿真bench,同事仿真不震荡,我仿真瞬态有时候结果震荡

网友A:
对齐下仿真器的设置,仿真步进、精度等设置;另外电路参数是否有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齐下仿真器的设置,仿真步进、精度等设置;另外电路参数是否有修改。

朋友你也是遇到过类似邪门的问题么?

网友:
stb稳定,只代表小信号稳定;
大信号一样的有可能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