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抽TSMC库里的电感不准怎么解决?

楼主(2022-06-08):
没研究过EMX,抽取TSMC工艺库里的电感,与直接调取symbol相比,感值差不多,都是110pH,但是Q值差了不少,EMX抽取出的Q值为32,直接调取symbol的Q值为48,怀疑是我的EMX抽取设置有问题,请研究过EMX工具的大神帮我出出主意,感谢!

网友:
有可能是温度设置不同

网友A:
你看EMX抽取层次,为了提高Q值,会对电感下面的做特殊处理,而EM工具可能没有提取这些层次

网友B:
choose type里选择双端口电感,然后把剖分的精度提高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EMX抽取层次,为了提高Q值,会对电感下面的做特殊处理,而EM工具可能没有提取这些层次 ...

我看了EMX的gdsview,只有多晶硅层、native nmos blocked implant、non silicided area definition以及dummy层没显示,没有提取这些层次影响会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oose type里选择双端口电感,然后把剖分的精度提高再试试。

请问双端口电感是指这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双端口电感是指这个吗?

是的,根据器件实际情况选择,结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另外,针对低感值,高Q值的器件,EMX可以在命令行参数中 添加 -uniform sources参数,也对结果有帮助。

网友:
TSMC的电感下面一般都有一层高阻的NTN层,可以降低损耗提高Q值。仿真设置的时候衬底文件可以加上这个试试。
感值对了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吧,结果就可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根据器件实际情况选择,结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另外,针对低感值,高Q值的器件,EMX可以在命令行参 ...

请问这怎么解决呢?--key=EMXkey --define=fillsize,0.5 --uniform source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怎么解决呢?--key=EMXkey --define=fillsize,0.5 --uniform sources

好长时间没用了,你试试"--uniform-sources"

网友C(2023-11-28):
大佬,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一样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一样的问题,求解答

知道原因了,就是有的层次EMX无法检测到,但是我这边解决不了,如果你能修改衬底文件,让EMX识别到,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知道原因了,就是有的层次EMX无法检测到,但是我这边解决不了,如果你能修改衬底文件,让EMX识别到,应该 ...

是native层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native层的原因吗?

应该主要是native,当然也还有别的层也没识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