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间级问题

楼主(2022-06-08):
请教下大家,1 下图LDO红色圈出的部分起到什么作用?有无paper或专利参考?
2 LDO中间加的buffer为什么一般用增益为1的source follower?

已有知识:1 LDO中间加Buffer是为了提供第一级输出小的Cload,功率管输入端小的Rload,将原来低频极点(第一级输出电阻Rout*功率管Cgate)变为2个高频极点,移到UGB以外。

2 图中用2个单极放大器是为了提高PSRR?因为一般来说级数越多越不好保证稳定性。

网友:
朋友你是搞创芯大赛的嘛?方便私聊一下不?

网友:
已有知识没什么问题,每一种结构都有它自己的适用范围(没有万能的结构),满足需要的就是好电路

楼主:
接下来打算从下面这个paper入手

网友:
感觉确实啰嗦,不过可能是运放性能不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打算从下面这个paper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