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工艺条件下,不同耐压值的管子栅氧层厚度一样吗

楼主(2022-06-08):
同一工艺条件下,不同耐压值的管子栅氧层厚度一样吗

网友:
不一樣, IO device 與 core device gate 厚度不同, 1.8V IO device 與 2.5V IO device 的厚度也不同
gate oxide 厚度與 Vgs 內壓息息相關
Vds 耐壓還與 channel length 有關

网友:
這不見得。比方說0.18um製程,當需要overdrive到2.5V 時,它的gate oxide thickness是不變的,只需要將gate length加長到0.275um即可。其實gate to bulk的耐壓會比其餘三端彼此間耐壓來的高,所以偶爾會看到gate to bulk電壓已經overdrive到超過額定,但只要其餘三端壓差沒有超過,也不會損及device reliability

网友(点评):
是的, 現在很多overdrive 或 underdrive都是這樣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