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工艺条件下,不同耐压值的管子栅氧层厚度一样吗

楼主(2022-06-08):
同一工艺条件下,不同耐压值的管子栅氧层厚度一样吗

网友:
不一样的吧?

网友A:
很明显厚度不同,高压管跟低压管一样的话,就不用区分二者了

网友B:
不一样的 话说你的积分为什么是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 话说你的积分为什么是负的

因为他贷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厚度不同,高压管跟低压管一样的话,就不用区分二者了

这个看工艺的,低压功率管有些可以跟CMOS管共用一层栅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工艺的,低压功率管有些可以跟CMOS管共用一层栅氧。

目前还没有遇到你说的那种,我也是今年毕业,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