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不收敛如何解决

楼主(2022-06-08):
仿真电路中的上电模块与BG的直流工作点,发现在电源电压超过一定值(10V)后,dc仿真不收敛。报错类型如下:
ERROR (SPECTRE-16385)There were 7 attempts to find the DC solution.In some of those attempt, a signal exceeded the blowup limit of its quantity .The last signal that failed is V(D7.diso:int_a) =-20.5169 GV,for which the quantity is 'V' and the blowup limit is ( 1 GV).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ircuit has no DC solution.If you really want signals this large ,set the 'blowup ' parameter of this quantity to a larger value.
求问各位坛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试试用tran仿真电源电压从0到最终值上电,然后保存最后时刻的工作点即可。

网友B:
按我的经验
一般会
(1)检查电路是否有问题
(2)换仿真器
(3)改变仿真设置
(4)改变仿真激励
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用tran仿真电源电压从0到最终值上电,然后保存最后时刻的工作点即可。 ...

谢谢,试了一下,发现tran也只有前17ms左右是收敛的,可能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我的经验
一般会
(1)检查电路是否有问题

谢谢!目前已经尝试更改了仿真器设置与仿真激励,没有效果,我再研究下其他两点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把cadence重启下就收敛了,很玄学

网友:
改改gmin或者gmindc之类的配置看看;
感觉像是器件的model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把cadence重启下就收敛了,很玄学

哈哈,重启解决99%问题

网友(2024-10-17):
我也报了这个错,我是将用到的理想模块换成实际模块就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