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画版图打孔的时候是用L形好还是T形好,T形好

楼主(2022-06-08):
我旁边的人有的说T形好,有的说L形好

网友A:
分情况L走线方便看着整齐,T形会突出一节

网友B:
个人使用的时候L形跟T形都用到了,没区别。看线间距,能用L先用L,若放不下L只能用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使用的时候L形跟T形都用到了,没区别。看线间距,能用L先用L,若放不下L只能用T。 ...

我之前一直就是打孔居中,后来导师跟我说打孔用L的话角跟点都会少,这样做起来的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情况L走线方便看着整齐,T形会突出一节

但是我在想会不会导致左右它不够对称

网友:
L看起来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