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ve nmos真实噪声和失调性能

楼主(2022-06-08):
仿真中,遇到以下现象:1. native  nmos 失调很小,应用于输入管时,Avth 比SVT NMOS 小很多,offset可以做的很小;
2. native  nmos 1/f噪声很小,应用于输入管时,仿真结果显示,输入噪声很小,远远小于NMOS 输入管;
请教两个问题:
1. native  nmos 应用于输入管时,matching实测结果是否与model一致?
2. native  nmos 应用于输入管时,flicker noise实测结果是否与model一致?还是说因为model 中没有flicker noise model,所以噪声比较好?

网友:
原理上是否1/f 噪声就小于 svt ?
model的noise是否准确,还是要foundry回答。

网友:
native nmos is NMOS device without channel implant only, so in theory both the flicker noise and Avth is smaller compared to  normal 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