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sent 201903 open_vi Error 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2-06-08):
Hi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下Tessent License好用,但是用open_vi打开图形界面的时候,报Error,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呀?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Tessent Visualizer client to Tessent Shell session running on host 'localhost' using port 37808 (Connection refused).
//  -----------------------------------------------------------------------------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Tessent Visualizer client to the server started on host 'Design' (connection timed out). Stopping the server.

[Lei@Designr]$ tessent -shell
//  Tessent Shell  2019.3    Wed Sep 04 14:17:38 GMT 2019
//                Copyright 2011-2019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HICH
//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Mentor Graphics software executing under x86-64 Linux on Wed Jun 08 13:39:28 CST 2022.
//  64 bit version
//  Host: Design (2 x 2.4 GHz, 7855 MB RAM, 4095 MB Swap)
//
SETUP> open_vi
//  Note: Tessent Visualizer server started on host 'Design' and listening on port 37808.
//        Client authorization code: 5644.
//  ----------------- Dumping Tessent Visualizer client logfile -----------------
QStandardPaths: XDG_RUNTIME_DIR not set, defaulting to '/tmp/runtime-Dan'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Tessent Visualizer client to Tessent Shell session running on host 'localhost' using port 37808 (Connection refused).
//  -----------------------------------------------------------------------------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Tessent Visualizer client to the server started on host 'Design' (connection timed out). Stopping the server.

楼主:
这个是打开图形界面的时候,图形界面调不出来,别的没问题,没法debug!有大神懂的吗?

网友A:
你不会看错误提示 XDG_RUNTIME_DIR没设置,你查看软件自带的文档,应该有说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看错误提示 XDG_RUNTIME_DIR没设置,你查看软件自带的文档,应该有说如何设置的。 ...

设置过了,下面还是报错!有2018的版本就一打开图形界面!

网友:
是不是hostname没有设置好?

网友(2023-05-10):
我也遇到这情况,兄弟,搞好了吗

网友(2023-06-12):
如何path  Tessent 2019  求指点

网友(2024-01-27):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4-07-18):
大佬有解决吗?也出锅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