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跟前辈们请教一个瞬态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06-08):
先前在论坛看到其他朋友分享过瞬态仿真断点续跑的方法
Tran仿真也可以“断点续传” (qq.com)
尝试了一下有个疑惑,我断掉续跑后,原来瞬态存的数据就被清掉了,我是跑ADC模块的输出瞬态平均值,需要对整个转换时间内的曲线计算,如果用了断点续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精度,因为它只从断的那个点开始重新计算,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佬能帮忙指点下,感谢。

网友A:
断点的数据和第二次续跑的数据 不要放在一个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点的数据和第二次续跑的数据 不要放在一个目录

您好,这些天忘记登上来查看了,才看到您消息,像我是需要对整个瞬态时间的比较器输出曲线进行计算,如果说第二次续跑数据换一个目录,最终能接的上吗,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续跑,比如跑到10ms断了,我重新设置一个路径继续跑,跑到20m,最终算整个时间比较器输出曲线的积分平均值,不知道它能不能算上前后两次全部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些天忘记登上来查看了,才看到您消息,像我是需要对整个瞬态时间的比较器输出曲线进行计算,如果 ...

看电路有无记忆效应,即上一周期影响下一周期值。理论上复位完全的话,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有无记忆效应,即上一周期影响下一周期值。理论上复位完全的话,不会。
...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