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2022-06-08):
JI~8`[P6A_(}CFHPPN~B[7N.jpg  小弟第一次设计运放,设计的是一个二级运放为什么接成负反馈之后,仿真一下共模输入范围一直是跟随的?

网友A:
woc,确定没有做轨到轨输入吗orz我也是新手,唯一想象到的可能性是gnd接的不是0电位而是负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c,确定没有做轨到轨输入吗orz我也是新手,唯一想象到的可能性是gnd接的不是0电位而是负电位? ...

没有哇...我晕了

网友:
那真的不能理解了orz而且我看你的压降推导出来你的电源电压是2.4V,你的仿真图却有5V输出,有点不合常理了,不如把Testbench也放一下看看吧

网友:
先把5T OTA 设计好吧

网友(2022-07-26):
应该是因为运放输入端虚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