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协议

楼主(2022-06-08):
想请教一下各位,AHB总线中Burst wrap类型中的第一拍突发的地址是可以任意定的吗(只要是4的倍数),比如我要发8拍,每拍一个字的突发,那么循环边界就是0x20,那这个对第一拍地址有要求吗?

网友:
协议允许你自己定,如你所说,发4的倍数,随意,因为AHB支持wrap非对齐模式,对于wrap传输,对齐边界指的是地址是总字节数的整数倍,例如你这里是wrap8,每个beat 4个字节,共32个字节,那么对齐边界就是0x0,0x20,0x40,0x60这些,首地址为对齐地址,固然比较方便,不对齐也可以,比如你从0x24开始发,那么根据规则,你的8个地址分别为:0x24,0x28,0x2c,0x30,0x34,0x38,0x3c,0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