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IT运维工程师

楼主(2022-06-08):
问一下,公司想找一个负责IC软件运维的岗位但是还要有一些LINUX系统基础的技术,那么这个岗位如何称呼呢?
比如是IC/IT运维工程师或是IT/IC运维工程师、然后这个岗位从属部门是IT部管理还是设计部管理?

网友A:
IT/CAD工程师,最好属于研发设计部门,也有属于独立部门或者IT部门的,我就是做这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CAD工程师,最好属于研发设计部门,也有属于独立部门或者IT部门的,我就是做这块的 ...

CAD工程师是有了解的,应该是在设计与IT之间的一个桥梁,梳理设计流程并对Cadence/mentor等相关软件进行运维。
但是归属it管理是否有必要。

网友A:
有些小公司分的没有那么细,其实这个部门放在IT部门肯定是不合适的。一般作为独立部门或者研发子部门,具体还是要看这个岗位偏业务细节(比如深入到cad flow层面)还是IT环境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小公司分的没有那么细,其实这个部门放在IT部门肯定是不合适的。一般作为独立部门或者研发子部门,具体 ...

非常感谢给出建议,其实我们做为一个IT运维同时在帮助设计部门解决一些应用软件的问题。所以现在的局面是,IT运维工程在解决系统问题后,总是帮助设计人员解决一些应用软件的小问题,所以就想能不能把我们现在和以后即将招聘的人员定为IT/CAD工程师,不知是否合理?等以后公司需要专业的CAD工程师后可以称为IC/CAD工程题或者就叫CAD工程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归属设计部门,我们还是以IT运维加一些设计应用软件的排错为主呢?

网友:
个人观点:
1、不必纠结IT/CAD还是 IC/CAD
2、这个岗位实际工作中让他们多接触一些具体业务更好

网友(2022-08-03):
IT/CAD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