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容仿真(cap/mos)

楼主(2022-06-08):
1.ac仿真        ac仿真mom电容,电容大小定义为电流的基波分量除以电容的电压摆幅,电容阻抗为1/sC,I=sCV,交流电压摆幅设置为1V,直流无所谓,求得0.1591Hz处的电流值即为电容值。
        ac仿真晶体管电容,不能在0.1591HZ处取电流值作为电容值,要扩大频率,因为足够大的频率才能将晶体管等效为一个电容,而不是电容与电阻并联。可以选择15.91GHz的电流值,仿真结果为190uA,等效为0.1591Hz时,电容为1.9fF,此时对应直流电压为0V,交流摆幅为1V的情况。要注意直流电压的设置,晶体管不同电压对应不同的电容。

2.sp仿真
电路的阻抗Z=R+1/jwc,sp仿真求得Z参数,利用公式(- (1 / (2 * pi * xval(imag(zpm('sp 1 1)))) / imag(zpm('sp 1 1))))求得电容,其中xval表达的是频率,imag表达的是虚部。利用port和balun等器件,可以求得单端以及两端口对应的sp参数。
单端口仿真mom电容:

单端口仿真mos:求得电容为1.91fF,与ac仿真结果一致。同样也要注意port直流电压的设置,此时为0V。
双端口:

网友A:
仿真工具可以发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工具可以发个链接吗

我们用的实验室的服务器

网友B(2022-09-03):
请问下 0.1591Hz 这个频率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0.1591Hz 这个频率是怎么来的

2*pi*0.159=1=w

网友(2025-01-09):
sp仿真计算电容的公式打错了吧,应该是- 1 / (2 * pi * xval(imag(zpm('sp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