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大九天empyrean aether安装license问题

楼主(2022-06-08):
求论坛大佬指教:

aether license问题

aether license问题

安装华大九天的empyrean aether,按照步骤运行软件时提示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不知道license是否安装成功 还是 别的问题导致  请大佬指教。

经过折腾,现在问题变成这样了
软件还是没能运行起来  现在应该是mac地址不对  但是我修改不成功啊

#####################问题已解决#############
修改了系统mac重新安装license就成功了

网友A:
这不提示了 invalid license key了吗?

网友B:
invalid license key, 软件没有认这个license key!

网友:
没破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提示了 invalid license key了吗?

哦  怎么引起的呢? 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valid license key, 软件没有认这个license key!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楼主可以先看一下自己的.bashrc文件,确认一下自己的环境变量关于license的部分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
你检查一下你的setup.bash里面设置的license的那部分。

网友C(2022-07-23):
大佬有没有打包的安装包,能不能分享一下。最近刚开始学习,不知道怎么整文件安装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有没有打包的安装包,能不能分享一下。最近刚开始学习,不知道怎么整文件安装包。
...

【新提醒】华大九天EDA培训资料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2023-08-23):
请教下华大的lic怎么生成?

网友(2023-10-25):
请问可以分享LICENSE吗

网友:
用的是哪个数据包呢?怎么安装呢?能详细说一说吗

网友:
求大佬给个license.log 拜托拜托

网友(2024-02-25):
可以把系统软件打包分享一下吗?

网友:
怎么解决的?是将系统MAC按照lic文件里面的修改吗

网友(2024-04-29):
我需要 xtop_turbomode的 feature,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