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后仿

楼主(2022-06-08):
  求教下大佬,
   altera的fpga可以用vcs做后仿吗,编译和反标都没啥问题,然后一到simv的时候就崩了,一堆libc.o main等的报错
   quartus调modelsim是可以跑得,然后今天看反标文件,里面写着
   “This SDF file should be used for ModelSim (Verilog)only”
   请问这个还有救吗。。。

网友:
1、最好把VCS跑的报错,选几个典型的,发来看看;
2、quartus可以跑,但你的意思是没有反标成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