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中finger与multiplier值的区别

楼主(2022-06-08):
1.multiplier是指多个并联的MOS管;
2.finger是指做成插指形状的MOS管;
MOS管做成插指结构的原因有:
(1)考虑版图布局,模拟电路的有些管子宽长比可能很大,这样就需要做成finger结构;
(2)减小栅寄生电阻,也是基于管子宽长比较大的条件;
(3)减小了栅电阻的噪声,主要在高频下考虑;
一般来说,finger取偶数画版图时对称性会好一些。

网友A:
finger有时还需要考虑和衬底之间的电容和边沿处的电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ger有时还需要考虑和衬底之间的电容和边沿处的电场

意思是finger也不能随便选择,具体在什么情况要考虑和衬底的电容和边沿处的电场?

网友B:
那前仿一个大管子用 M 与 FINGER选择有区别吗?

网友:
电阻在设置multiplier时有什么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前仿一个大管子用 M 与 FINGER选择有区别吗?

前仿真应该没有区别,改天我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仿真应该没有区别,改天我验证一下

前仿真,差别还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