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ayout对应的PDK没有图形显示

楼主(2022-06-08):
楼主正在学习TSMC给的LNA教程手搓一遍流程,在画layout时发现PDK库中的Instance没有显示。前仿功能一切正常。
1. 配置:Cadence IC617 + MMSIM151 + Calibre 2015
2. PDK:TSMC CRN65GP,使用自带的pdkInstall.pl进行PDK装配
3. 在PDK Library中打开Cell nmos_rf的layout,有警告提示,但是版图显示正常,有颜色有层级。
In Layout *WARNING* (DB-220704): The Pcell super master: TSMC_CRN65GP/nmos_rf/layout is not s SKILL super master. The usage of non-SKILL Pcells in Virtuoso is not a supported feature.
4. 在自己做的LNA Library(官方给的教程自己做一遍)中打开layout并添加Instance,就会弹出如下错误,版图显示不正常,只有一堆黄色边线的透明框框。按shift+F后显示的是黄色的叉叉☒。前仿没有问题,NMOS Instance能正常使用仿真。CMOS pdk已经attach过了。
CDF: An error occurred when evaluating callback.
        Callback: m->display => iPDK_isSchematic()
        Messag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iPDK_isSchematic
CDF: An error occurred when evaluating callback.
        Callback: mismatch->display => iPDK_isSchematic()
        Messag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iPDK_isSchematic

初步怀疑是display.drf的问题,我尝试过把PDK中的display.drf复制到project文件夹目录下,尝试过Display Resource Manager中选择了PDK的DRF to merge,都没有效果,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不小心被编辑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小心被编辑过了?

这个lock的显示是在我打开nmos_rf的layout时会出现,关闭窗口就消失了,我没有编辑过。

网友A:
lna_lib_n65有attach pd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na_lib_n65有attach pdk吗?

有的,layout界面左边是有PDK图层说明的。每次添加一个instance都会弹出那个CDF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layout界面左边是有PDK图层说明的。每次添加一个instance都会弹出那个CDF错误。
...

shift+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ift+F试试

shift + F后长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shift + F后长这样

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techfile对吗?  你的lib的techfile是tsmcxxx吗?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解决办法是:将库文件从LIB MANAGER里面添加,不要自行在路径下添加。。然后LAYOUT右边有一个PROPERTIES,你可以指认路径,统一指派

网友D:
还有你的这个库,一定要ATTACH 到PDK TECH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chfile对吗?  你的lib的techfile是tsmcxxx吗?

PDK文件夹里面有对应的tsmcxxx。但是自己创建的project目录下面(有几个自己创建的ib)没有。
我需要把tsmcxxx文件夹复制到project目录下吗,还是复制到所需的lib目录下,还是其他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的这个库,一定要ATTACH 到PDK TECH库

已经attach过了,不然前仿也过不了。schematic中pdk的instance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DK文件夹里面有对应的tsmcxxx。但是自己创建的project目录下面(有几个自己创建的ib)没有。
我需要把ts ...

不要复制pdk文件夹,cds.lib文件里指pdk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解决办法是:将库文件从LIB MANAGER里面添加,不要自行在路径下添加。。然后LAYOUT右 ...

“然后LAYOUT右边有一个PROPERTIES” 这个在哪,可以截图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解决办法是:将库文件从LIB MANAGER里面添加,不要自行在路径下添加。。然后LAYOUT右 ...

"然后LAYOUT右边有一个PROPERTIES,你可以指认路径,统一指派" 这后面的在哪?没找到啊,放几张截图指导一下呗
新建的库文件是从LIB MANAGER添加的,还是出现PDK 库对应的layout 不显示。下面是报错截图

网友:
请问一下解决了么题主

网友(2024-09-18):
log说pcell的callback有问题,看一下你的pcell库中的libinit.il有没有正常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