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ayoutXL 如何改变折线的某一段的宽度?

楼主(2022-06-09):
请问LayoutXL 如何单独改变折线的某一段的线宽?
如图的折线,可以选中某一段,但改了线宽后,整个折线的线宽都改了,如何单独改某一段?

网友:
从你这个小窗口左边的导航栏里把其他几段线删去不选就好了,现在3段都选了

网友:
左上角这个选项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