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片上电压器在MMIC GaAs/GaN中很少使用?

楼主(2022-06-09):
1. 为什么毫米波CMOS PA中差分放大器使用非常普遍,但是在三五族工艺(GaAs, GaN)中不常用差分对呢?
2. 为什么毫米波CMOS PA中片上变压器很常见,各种结构玩出花来。但是在三五族工艺中经常使用T型电感结构,或结构普通的耦合线结构(特别长),而很少用到像CMOS那样做成环状结构的变压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CMOS金属层数比GaAs/GaN多很多?因为大耦合系数在CMOS更好实现?还有其他的考虑和制约吗?

PS1:RF CMOS PA,片上变压器+差分PA参考论文:
[1] Wang, Fei, and Hua Wang. "A Broadband Linear Ultra-Compact mm-Wave Power Amplifier With Distributed-Balun Output Network: Analysis and Design."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56.8 (2021): 2308-2323. (环状变压器+耦合线巴伦)
[2] Mannem, Naga Sasikanth, Tzu-Yuan Huang, and Hua Wang. "Broadband Active Load-Modulation Power Amplification Using Coupled-Line Baluns: A Multifrequency Role-Exchange Coupler Doherty Amplifier Architecture."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56.10 (2021): 3109-3122. (环状变压器+耦合线巴伦+Doherty)

PS2:MMIC GaAs / GaN PA,片上变压器+差分PA参考论文:
[1] Zhang, Jincheng, et al. "A 20-30 GHz Compact PHEMT Power Amplifier Using Coupled-Line Based MCCR Matching Technique." 2020 IEEE/MTT-S International Microwave Symposium (IMS). IEEE, 2020. (叠层耦合变压器)
[2] Qunaj, Valdrin, and Patrick Reynaert. "Compact Transformer-Based Matching Structures for Ka-Band Power Amplifiers." 2019 IEEE Asia-Pacific Microwave Conference (APMC). IEEE, 2019. (叠层耦合变压器)
[3] Nikandish, Gholamreza, Robert Bogdan Staszewski, and Anding Zhu. "Bandwidth enhancement of GaN MMIC Doherty power amplifiers using broadband transformer-based load modulation network." IEEE Access 7 (2019): 119844-119855. (非常长窄边耦合线,没有做成类似环装的结构,非差分结构)

CMOS PA

2020-Conf-IMS-A 20-30 GHz Compact PHEMT Power Amplifier Using Coupled-Line Based.pdf

GaAs PA

网友A:
一点观点:1、化合物半导体可以做背孔,接地可以做的很好,不需要差分结构,另外化合物元件通常适用于大功率应用,如果多路合成用差分结构设计合成器会比较复杂。2、变压器结构在化合物中用的不多,考虑一方面金属层不够,尤其是厚金属,此外化合物衬底一般要做减薄,低于100um至30um,可能会影响电感的性能。

网友B:
1.CMOS用差分对是没办法,MOSFET的fmax太小(300GHz),必须要利用差分对和中和电容来抵消Cgd的影响,提高增益(即使这样一级也才不到10dB),三五族的HEMT性能更好,而且Cgd不大
2.CMOS先进工艺都是优先保证数字性能的,衬底损耗大,金属层多但是厚度普遍比较一般。三五族的衬底电导低(传输线损耗小),很多工艺根本就没有多个金属层可用。
此外,变压器不好设计,建模也复杂,不如传输线用着方便。

网友:
好问题,先mark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MOS用差分对是没办法,MOSFET的fmax太小(300GHz),必须要利用差分对和中和电容来抵消Cgd的影响,提高 ...

感谢建议,收获颇多。我还有一些小疑问。
1. “CMOS MOSFET的fmax太小(300GHz)”,我在做的三安的0.15-um GaAs pHEMT工艺(P15ED11)提供的pHEMT(D-mode)的fmax更小一些(60-80 GHz)。
GaAs差分对,仿真显示最稳定的中和电容在50~190 fF,对于毫米波频段也是一个不小的量级了。
下面两个图为王华团队做的45-nm SOI CMOS PA,他的中和电容范围在20~80fF,很明显和上述相比,GaAs所需中和电容更大一些,也可释放更好的性能,从此道理出发,GaAs做差分对也可以获得相对更好的性能。
2. 我看了一下,三安的0.15-um GaAs pHEMT工艺,M1厚度1 um,单位电阻0.025 Ohm/sq,M2厚度2 um,单位电阻0.013 Ohm/sq。
还有TSMC 65nm 1P9M工艺,有9个金属层,M10厚度1.45 um,M9厚度3.4 um,M8厚度0.9 um,其余厚度都在0.3 um以下。这么看来,CMOS工艺中如果使用M7以下的金属层设计无源器件,损耗肯定GaAs更大。
但是从TSMC的M9、M10和GaAs的M2、M1对比来看,CMOS的这两个金属层比GaAs要好,并且离衬底更远。
请教一下在CMOS定制化无源器件(如变压器,耦合线等)一般如何设计呢?在HFSS上仿真?还是直接在Cadence中仿真?有自动化调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建议,收获颇多。我还有一些小疑问。
1. “CMOS MOSFET的fmax太小(300GHz)”,我在做的三安的0.15- ...

1.我回去又想了一下,确实fmax不能解释三五族为什么不用中和。(当然,GaAs的pHEMT还是三五族之耻,一般三五族都能到几百GHz)。其他我能想到的解释有:
(1)因为三五族用的是传输线做功率分配(Wiljinson),不方便产生反相信号,自然也就做不了差分对了。
(2)先进制程的CMOS可用的电压摆幅不够(VDD<1V,击穿电压也低),需要使用功率合成,顺便就把中和做了。而三五族不用考虑闩锁,电源也高,可以采用共源共栅提升增益,通过在共源共栅器件上做些设计(尤其是栅极接地方法),就用不到中和电容提高稳定性了。
2.衬底损耗的关键其实是衬底的电导率和厚度,三五族一般衬底都不太导电的。
毫米波段的无源器件设计确实是个大问题,一般变压器都得全定制设计(手工画版图+HFSS/EMX仿真)。由于变压器没法自动测试,有些时候会先把变压器设计的差不多,然后反过来迭代调谐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观点:1、化合物半导体可以做背孔,接地可以做的很好,不需要差分结构,另外化合物元件通常适用于大功 ...

感谢感谢。
1. 三五族工艺差分合成,我现在确实暂时没见到,我现在考虑的就是设计一个4路差分合成的GaAs差分放大器,暂时考虑下来,比传统的功率合成面积要大一些,损耗在1dB左右。
2. “影响电感的性能”,我现在见到的三五族工艺中,基本上用耦合线比较多。可以展开讲一下,较薄的衬底对变压器有怎样的影响吗?如果下图的耦合线再多折叠一下(从直线到接近环状),这个影响应该怎样评估呢?
参考文献:

[1] Nikandish, Gholamreza, Robert Bogdan Staszewski, and Anding Zhu. "Bandwidth enhancement of GaN MMIC Doherty power amplifiers using broadband transformer-based load modulation network." IEEE Access 7 (2019): 119844-119855. (sub-6 GHz+耦合线变压器负载调制)
[2] Roberg, Michael, et al. "A compact 10w 2-20 ghz gan mmic power amplifier using a decade bandwidth output impedance transformer." 2020 IEEE/MTT-S International Microwave Symposium (IMS). IEEE, 2020. (分布式PA+变压器匹配)
[3] Roberg, Michael, et al. "A 20W 2-20 GHz GaN MMIC Power Amplifier Using a Decade Bandwidth Transformer-Based Power Combiner." 2020 IEEE/MTT-S International Microwave Symposium (IMS). IEEE, 2020. (分布式PA+变压器功率合成)
[4] Chen, Shuoqi, Vipan Kumar, and Yu Cao. "A High Efficiency 4–18 GHz GaN MMIC Power Amplifier based on 90nm T-gate GaN HEMT Technology." 2020 IEEE BiCMOS and Compound Semiconductor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Technology Symposium (BCICTS). IEEE, 2020. (分布式PA+高转换比变压器匹配)
[5] Martin, Daniel, et al. "A 6–12 GHz reconfigurable transformer-based outphasing combiner in 250-nm GaAs." 2019 IEEE BiCMOS and Compound semiconductor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Technology Symposium (BCICTS). IEEE, 2019. (GaAs+可重构功率合成)

2019-Access-Bandwidth Enhancement of GaN MMIC Doherty Power Amplifiers Using Bro.pdf

GaN 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回去又想了一下,确实fmax不能解释三五族为什么不用中和。(当然,GaAs的pHEMT还是三五族之耻,一般 ...

感谢指点。
1. “GaAs的pHEMT还是三五族之耻”有道理。本来我们想同时加工GaAs和GaN工艺的,但是考虑到GaN价格高昂+晶体管模型不精确+良率低,我们暂时只能做GaAs。其实我个人想同时做GaAs和RF CMOS工艺,奈何实验室GaAs和CMOS都是零基础,现在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2. 在Outphasing PA中,在功率分配上可能会考虑使用巴伦。GaAs做巴伦的非常多,“因为功率分配不方便产生反相信号而做不了差分对”可能比较勉强。
3. CMOS变压器HFSS仿真中,这个工艺是如何设置仿真的?是只需要把用到的金属和最底层的衬底画出来吗?
4. 这里的“闩锁”指什么呢?

参考文献:
[1] Martin, Daniel N., et al. "An 18–38-GHz K-/Ka-band reconfigurable chireix outphasing GaAs MMIC power amplifier." IEEE Transactio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 Techniques 68.7 (2020): 3028-3038. (GaAs Outphasing PA)
[2] Chakraborty, Sudipta, et al. "A folded edge-coupled transformer balun in GaAs with excellent balance from 9 to 20 GHz." 2018 48th European Microwave Conference (EuMC). IEEE, 2018. (GaAs耦合线巴伦)

2020-TMTT-An 18–38-GHz K-_Ka-Band Reconfigurable Chireix Outphasing GaAs MMIC P.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1. “GaAs的pHEMT还是三五族之耻”有道理。本来我们想同时加工GaAs和GaN工艺的,但是考虑到GaN ...

针对这个问题,我又去看了一些文献。感觉三五族没有采用中和电容和变压器匹配,有以下几个原因:(1)三五族有其工艺特点:有些工艺只有一层金属,变压器不好实现;晶体管尺寸很大,用变压器也省不了很多面积。衬底损耗低,传输线性能可靠且设计成熟。器件性能好,能做晶体管堆叠,犯不上去扣那一点性能。(按做SiGe的学长的说法,HBT做中和只能提升增益,基本不能改善Psat;CMOS的级间失配也更严重,不得不用中和电容)
(2)变压器匹配在CMOS中也是15~18年才成熟起来,可能三五族的设计实践中还没来得及采纳。
(3)也要看到,作为一种成熟的设计方法,威尔金森功分器+传输线匹配是行之有效且较为紧凑的,换成变压器在性能和面积上不会有根本性的变革,设计上又麻烦的多。对于三五族这种不需要中和电容的电路,有些得不偿失(至少发论文的时候,一般不会把面积和增益当核心指标,一般比的还是Psat/P1dB)

衬底损耗:是指电磁波在衬底中传播的损耗。离地平面越近,传播距离越短,衬底导电性越差,损耗越小。(这也是为什么SOI工艺的损耗小,它底下的二氧化硅不导电)
闩锁我指的其实是更广义的意思,就是衬底中不该反偏的PN反偏了。因为CMOS的衬底是能导电的,如果想SOI那样,用2*VDD做共源共栅,晶体管之间的衬底就导通了。CMOS仿真我都是用E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