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提取寄生电阻时,原理图中的电阻被重复提取(已解决)

楼主(2022-06-09):
下图的电阻被重复提取了10次,每个都是M=1 SEGMENTS=10的提取出来的,整体大了10倍 这个要怎么解?是要在图二设置吗?还是别的怎样?(已解决,修改了calview.cellmap文件,定义了segments和m的值)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segments=10,这里的电阻是串联了10个啊,当然会提取10次啊

楼主:
@pzp999555可是提取出来的电阻每个都是segments=10,总电阻时10,那每个不应该是segments=1吗?

这是提取出来的电阻

这是提取出来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