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merge display

楼主(2022-06-09):
如何merge display下一步怎么走?

网友A:
下一步不就是找个目录起个名字吗?你那个Load Merged DRF也勾选了,不就可以载入进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步不就是找个目录起个名字吗?你那个Load Merged DRF也勾选了,不就可以载入进来了吗 ...

要load别的文件的display

网友:
点击From file 下面的browse,然后Add

网友A:
就像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这样:

好像不行

网友A:
不是让你指定合并后的文件路径和名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让你指定合并后的文件路径和名称吗?

是要重新建一个文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