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Smart 求助

楼主(2022-06-09):
最近在用 SiliconSmart 跑 .lib 文件的生成,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

最开始的网表直接跑,提示 nfet subckt 找不到。

定义了 subckt 提示 nfet subckt 重复定义。

请问有哪位网友遇到过这类问题吗?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spice model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 model 没有?

我们跑的xmc,用smic工艺可以正常提,但是xmc的工艺似乎提不了。所以怀疑是不是spice model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