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bandgap结构对比

楼主(2022-06-09):
刚入门模拟的小白,目前只知道电阻匹配的失配比电流镜匹配的失配影响小,不清楚电流镜匹配的优势在哪

a

a

b

b

网友A:
请问一下,第二个结构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我怎么觉得 Q1 Q2电流比例不确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第二个结构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我怎么觉得 Q1 Q2电流比例不确定呢 ...

两个支路电阻相等就能确定电流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第二个结构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我怎么觉得 Q1 Q2电流比例不确定呢 ...

我在论文上看见的,应该是两个比较经典的结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第二个结构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我怎么觉得 Q1 Q2电流比例不确定呢 ...

R1R3下端电压被运放钳位相等,上端连在一起,所以电流大小相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论文上看见的,应该是两个比较经典的结构吧

哦  原来如此  多谢!

网友:
结构a受到额外的电流镜mismatch影响

网友B:
电流镜特别是用了cascode,PSR会比电阻好不少。
同时电流镜能提供vbg输出电流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镜特别是用了cascode,PSR会比电阻好不少。
同时电流镜能提供vbg输出电流负载。 ...

请问有相关的论文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