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关于LNA中IIP3指标的一点疑惑

楼主(2022-06-09):
请问LNA中IIP3为正数正常吗?我看了一些LNA的例子IIP3都是负的几个dBm。下面是老师要求的设计指标,纯小白,求助。

网友:
功耗高的话iip3这个要求不过分~~~

网友:
把详细说明放一下吧,连工艺都不知道没法说。另外,IIP3又不是真的要输入这么大的功率,是用低输入功率外推的,大一点很正常

网友A:
你这个NF要求应该是SOI工艺吧;IIP3可以用功耗来换,Heng Zhang的2011年TCASI文章总结了常用的提升线性度的技术

网友:
选个好工艺,这个指标非常容易

网友(2023-05-23):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NF要求应该是SOI工艺吧;IIP3可以用功耗来换,Heng Zhang的2011年TCASI文章总结了常用的提升线性度的 ...

大哥,文章名叫啥呀,方便发下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