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ardring不能闭环

楼主(2022-06-09):
请教各位:
用multipart path画的guardring,再用shift+g时不能闭环,是因为什么呢?

CIW里报 greaterp:can't handle (cutclass > "CA")

网友A:
这应该是guardring 的注入层交叠了吧,SP/SN是会超出DIFF的,想要做闭环就要把两边的SP/SN贴DIFF。

网友:
2楼正解
所有layer得 END部分都要贴合DI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guardring 的注入层交叠了吧,SP/SN是会超出DIFF的,想要做闭环就要把两边的SP/SN贴DIFF。 ...

这样试过,还是不行可以画tap条,但是shift+g就不行

网友:
环上没有contact就不能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