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库中的版图不能通过LVS

楼主(2022-06-09):
  请问各位前辈大佬们,我把标准单元库里的一个简单电路版图复制出来,然后对照网表画出原理图,但是LVS无法通过。而且版图转换出的电路还存在二极管,标准单元中的版图也并没有把bulk端引出来,导致有些net 和instance不对应,要怎样才能解决呢?是不是标准单元由于画法不同(有源区,NW,sp,sn,等都在一起导致工具不能正确识别出连接关系?)不能直接做LVS啊?还请指教。
buffer电路原理图:

buffer标准单元版图:

LVS报错列表:

网友A:
库里有专门的WELL TIE的CELL,拼接好就可以过了;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layout text NW/PW的字样到版图上,然后在LVS里面加上对应的TEXT的字样

网友:
7t标准的Standard Cell单元高度小,是没有ptap和ntap的,也就是说版图上器件的bulk端没有提取出来,只是3端器件

网友:
stdcell中应该有一个关于tap的cell 你把它调出来接上试试

网友:
把tapcell拼到layout旁边,再run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有专门的WELL TIE的CELL,拼接好就可以过了;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layout text NW/PW的字样到版图上, ...

我在STD里找到了NWELL and Substrate Tie Cell,看意思是跟tapcell应该一样,麻烦您看一眼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