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阵列的最佳匹配

楼主(2022-06-09):
请问下面两种方式,那种匹配效果更好呢,
方法一,A,B沿着中心轴对称
方法二,A,B都暴露在最外侧

网友:
case by case吧;
如果有的选,我可能选择田字同质心;
回到你的两个选项,如果电容大,可能wafer上面的X/Y轴 variation可能会主导,我可能选择第一个;
如果电容不大,感觉估计差不多;
当然,如果是mosfet之类的话,考虑类似WPE之类的边沿敏感效应,可能第二个更合适;

楼主:
感谢解答,请问x/y轴variation,为什么优选方案一呢,麻烦进一步解释一下啊

网友:
2楼比较赞同

网友:
第一种好

楼主:
我的理解是光刻胶滴上去的时候沿着圆心向外扩散,近似沿着x,y轴对称,所以这是最好的匹配方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