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上面的倒比管

楼主(2022-06-09):
用老师给的电路时发现好多倒比管  特别是这个倒比管 如果按照吴金讲的画 应该这两个管子之比3:1或者4:1之间现在上面那个管子倒比管 导致上面管子在线性区  然后给上面接的偏置电压给套筒最上面的两个mos管  由于划线上面管子是线性区 导致套筒最上面两个管子也是线性区了

楼主:
感觉我想要套筒放大电路到60db增益就达不到了

网友:
实际仿真下,电流镜工作在亚阈值区也ok的,倒比管一般都工作在这个区域,超低功耗(nA级)考虑。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给你共栅管提供偏置电压

网友A:
最上面的管子应该是在线性区,你用假设法推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的管子应该是在线性区,你用假设法推一下就知道了。

按照老师讲的确实在线性区(我先说错了),但是为了给套筒第一级偏置  导致第一级也在线性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老师讲的确实在线性区(我先说错了),但是为了给套筒第一级偏置  导致第一级也在线性区了
...

那你要看一下你的套筒第一级输入的共模输入范围是多少。套筒结构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看一下你的套筒第一级输入的共模输入范围是多少。套筒结构贴出来看一下
...

就在样子 我感觉如果我我划圈那上面那个管子在线性区 那么顶部这两个管子也在线性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样子 我感觉如果我我划圈那上面那个管子在线性区 那么顶部这两个管子也在线性区
...

如果偏置电流不能动,把叠着的两个P管宽长比调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