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困惑

楼主(2022-06-10):
各位大佬,新手求助,请问LDO电路的电源电压是稳压源吗?我在仿真时,给一个恒定电压,输出不正常,当电源电压给一个上电过程,输出电压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跑瞬态,因为负载电容的原因LDO需要一定的建立时间,跑DC输出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使用斜坡上电是ok的,直接给DC值仿真不收敛,就会存在不正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瞬态,因为负载电容的原因LDO需要一定的建立时间,跑DC输出应该是正常的 ...

谢谢大佬~那请问对这个建立时间有要求嘛,另外LDO输出的电压都是一个恒定的状态还是飘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斜坡上电是ok的,直接给DC值仿真不收敛,就会存在不正常的情况。

好的,原来是这样,请问LDO仿真指标一般有哪些呀?

网友:
LDO

phase margin :
quiescent current

load regulation  :   Io  min => max

line regulation :  vdd  from xx volt to high volt

PSRR :  power noise

output cap or capFree or capl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