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e内部产生高压,没有适合的IO使高压输出问题

楼主(2022-06-10):
电路内部通过电荷泵产生了一个接近6V的电压,需要流片测试这个6V电压的精度,但是smic55nm cmos 逻辑工艺只提供了1.8V,3.3v的IO供电电压,想请教各位有经验的伙伴如何将这个6V的高压输出呢?感谢

网友:
3.3+3.3  ESD?
或者 不要直接测试这个6V,而是内部通过分压电阻或者buffer降到3V以内,间接测试?

仅供探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能调用的ESD是都是库里面本身自带的,想请教一下两个3.3V的ESD应该怎么连接才能耐住6V的电压,还有就是io的供电问题。

网友A:
没有经验。不对下面的话负责:用电源用的esd电路,只作测试用应该没问题的。耐压只是在一定时间一定电流情况下的参数,只用来测试是可以超出一点的。如果还是担心那就分压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经验。不对下面的话负责:用电源用的esd电路,只作测试用应该没问题的。耐压只是在一定时间一定电流情 ...

您好,感谢回复。如果使用电源用的ESD电路,给ESD提供3.3V的供电,理论上6V的电压应该是无法输出的,是不是也应该给ESD提供6V以上的电压,需要的电压才能输出测试呢?自己的想法单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