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提取寄生参数时,lvs报错的问题

楼主(2022-06-10):
请问下,我抽寄生的时候lvs报了这个错是为啥,(电阻用的是rpposab类型的) 但 单独跑lvs是过的。下图是pex的结果 和 抽寄生的文件

网友A:
看看是不是RC_RUN开关的影响

网友:
看下rule文件里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RC_RUN开关的影响

确实是这个问题,刚刚修改了RC_RUN 为FALSE  就显示lvs是对的了,这是为啥啊? 为啥填的不是TRUE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个问题,刚刚修改了RC_RUN 为FALSE  就显示lvs是对的了,这是为啥啊? 为啥填的不是TRUE ...

这个要具体看看了,一般LVS和PEX文件共用一份主文件,其中RC_RUN 是只有PEX时才打开的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在抽寄生的时候这个电阻的错误 ,我把RC_RUN改为FALSE就没有了呢?  这之间又存在啥联系呢,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