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安装问题

楼主(2022-06-10):
有谁在安装虚拟机的过程中遇到这个问题呀,第一次安装这个,IC618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A:
压缩包没解压完全吧,好几个压缩包每个都要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没解压完全吧,好几个压缩包每个都要解压

好的,我试试,网上找的教程都感觉不全,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没解压完全吧,好几个压缩包每个都要解压

我把IC618下面的所有安装包都解压完了,还是报同样的错误,还有哪里有问题没有呀?

网友:
那我也不晓得了。。蹲一下其他人的解答吧

网友:
需要IC618_BASE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压缩包完整性,我之前出现过,就是压缩包不完整导致的

楼主:
路径里面已经选了IC618_BAS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路径里面已经选了IC618_BASE

压缩包解压了之后 把解压文件全部放到一个文件夹里  就是合并cdrom  你这个就是没有合并  提示少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包解压了之后 把解压文件全部放到一个文件夹里  就是合并cdrom  你这个就是没有合并  提示少组件 ...

我就是简单的全部解压到cdrom这个文件里的,还要怎样合并呀?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这样解决的,可以试试看
在windows,右键RAR以管理员方式打开,然后找到tar包,不能自动识别分卷的,分别解压,然后复制到一起 (成功了)
在linux,先合并cat ./IC618* > ./IC618.tar,再解压tar -xvf ./IC618.tar (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简单的全部解压到cdrom这个文件里的,还要怎样合并呀?

全部放一起就可以了啊  还有问题? 比方你解压了 tar1  ,里面有个cdrom   后面加压的tar2 tar3 都有 cdrom     他两cdrom里面的文件 都放到 第一个tar1 cdrom里面去   安装指向包含全部文件的文件夹 tar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放一起就可以了啊  还有问题? 比方你解压了 tar1  ,里面有个cdrom   后面加压的tar2 tar3 都有 cdr ...

linux 不是windows  你解压tar1 不会自动解压tar2 tar3 哈 要自己分别tar1 tar2 tar3 解压  然后把所有文件放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