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安装问题

楼主(2022-06-10):
尝试安装hspice2021,但是一直提示license checkout fail。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问题,下面是各种配置的截图。

图1 license文件

图2 环境变量

图3 开放的端口

图4 log输出a

图5 log输出b

图6 启动的lmgrd
我的系统时间和license生成时间不对应,我改完系统时间后就变成了这样:
软件的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A:
hostname  还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name  还是乱码?

没有,被我打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被我打码了

你这应该是2018的lic,新lic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应该是2018的lic,新lic改变了

我用ocad发的fix过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ocad发的fix过了,但还是不行

格式类似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类似这种

嗯嗯,是的,起lmgrd就提示第二个图片里边的,然后软件也显示lic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应该是2018的lic,新lic改变了

我安装完运行软件就一直卡在这个界面,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C:
license文件的格式就不对 这是老板本的18年之前的 破解生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cense文件的格式就不对 这是老板本的18年之前的 破解生成的吧

我改了新的license,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2022-07-29):
引用 楼主:
我改了新的license,但是还是不行

你的SSS的sign为什么有两个?

网友:
我那个老是报过期了

网友D:
大神能否施舍个synopsys2016的license大全,我的上月到期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能否施舍个synopsys2016的license大全,我的上月到期了。感谢

直接生成就行了,改个日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生成就行了,改个日期

你有src吗。我的src不是全的。能否施舍一下大神

楼主:
这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