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调管子问题

楼主(2022-06-10):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为什么m=2的管子,XL信息只调出来一个

楼主:
其他管子有m=50的XL也只出来一个

网友:
F3,看一下你的选项~

网友:
有可能是工艺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m怎么改也不显示,你看看fingers
改为复数是不是可以显示了

网友:
option ——> connectivity  ——> Generation ——> split mfactored devices

网友:
options----layout XL options-----Generation----Split mfactored 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