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PR的问题有点复杂,大家帮我看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2022-06-10):
这些单元说是无法找到合法的位置 ,可我发现有的单元是正常的,有的单元是错误的,正确单元的  Orientation 是 R0   或者MX  而错误的单元 都是R180   ,这个单元恳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DRC 没有问题就好

网友:
place的时候call 一下legal试试

网友:
抓一个手动放到一个位置,refinePlace -inst 看看

网友(2022-07-19):
应该是没有放在track上面,把track打开看看单元是不是没有对齐tr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