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过孔的问题

楼主(2022-06-10):
请问画版图的时候,点击o,出来的孔类型,没有M1到衬底的孔,也没有M1到N阱的孔,怎么办?

网友A:
auto打孔试试

楼主: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to打孔试试

最上方有一个auto,选择它,然后去版图,画一层OD和M1,左键点击一下试试

楼主:
孔搞定了,但是这种情况,N阱要接高电平,怎么接啊?紫色虚线内是N阱,请问如何接高电平VCC?

楼主:
还有,M1到SUB怎么打孔?没有这个过孔啊

楼主:
还有问题,用SMIC55nm两个版本的库,其中一个点击o,调用过孔显示如下:是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搞定了,但是这种情况,N阱要接高电平,怎么接啊?紫色虚线内是N阱,请问如何接高电平VCC? ...

p管是通过NW来提供电位的,衬底的阱和这个P管的阱连在一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M1到SUB怎么打孔?没有这个过孔啊

按照工艺来讲,应该是没有M1到sub的过孔

网友:
你的工艺库安装错了吧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找到了是库文件缺失,重新安装后已解决

网友(2022-08-26):
衬底的阱需要与器件的阱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搞定了,但是这种情况,N阱要接高电平,怎么接啊?紫色虚线内是N阱,请问如何接高电平VCC? ...

您好,请问您这个是怎么解决的?我没找到OD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