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L仿真问题

楼主(2022-06-10):
新打开的ADE L中已含有analyses,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应该是系统某个文件设置了,比如cdsinit。或者PDK某个脚本设置的,就像有的PDK会自动加载模型文件。

网友:
有了也不影响,你用tran仿真还是要点进去设置,不放心就把选中analyses里面的,点击右边那个红叉,删除。

网友A:
新开一个ADEL 然后把所有弹出的来的analysis 删掉 然后点 sessions->save state-> directory 然后选中所有,即可

你之前应该是要保存到cellview 不小心存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开一个ADEL 然后把所有弹出的来的analysis 删掉 然后点 sessions->save state-> directory 然后选中所有 ...

谢谢您的回复,尝试了您说的方法,重启virtuoso后,在新建的ADE L窗口里还是有analysis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设置自动加载了,把设置文件(.cdsinit和.cdsenv)按照sample清理一下就好了。其实带着也没有关系,你再编辑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