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准温漂曲线的问题

楼主(2022-06-11):
,想问问友友们,这个是基准的温漂曲线图,横坐标是温度,纵坐标是输出电压值,为什么仿不同的温度范围时,输出电压的曲线不一样呢,理论上的话应该会重合才对呀,而且为什么会在-41℃的位置处,出现一个拐点,而且温度范围越大,那个拐点就越严重,目前用的是SMIC.18BCD工艺

网友A:
你试着从高温扫到低温。

我原来也碰到问题,做运放的失调电压温度特性,从-40~125℃,dc 仿真,总是在低温处出现不正常数据。反过来,从125--40℃,则没有问题。
怀疑跟直流工作点的算法有关,低温下的模型可能有不收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从高温扫到低温。

我原来也碰到问题,做运放的失调电压温度特性,从-40~125℃,dc 仿真,总是在低温 ...

反着扫描,在低温情况下,曲线更加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从高温扫到低温。

我原来也碰到问题,做运放的失调电压温度特性,从-40~125℃,dc 仿真,总是在低温 ...

这样的话应该就是spectre在低温下仿真出现了问题吧,应该和电路没啥关系吧

楼主:
,这边有啥见解呀